华硕k401N cpu无供电

楼主(2011-02-27):
收到两部华硕k401N  A机进水 客户催的紧  先修A  目前状况是无cpu供电  而B机正常 只是点不亮 所以对比着修  查isl6262  发现重大疑点是P26 36脚 boot1 ,2 是0v。正常是5v  且触发后电流明显小 0.18A 正常是0.38A 无cpu状态下  A机各电压正常  如图描述

网友:
能否提供完整的图看下呢?   这个芯片 附近是不是进了水啊?   其他的脚都正常么? 我的建议先把这个芯片 拖下锡, 看看周围有无掉东西 。   还有你确定 板上的其他电压都出来了么?    比如那中什么 3V 转3V 的电压。 都出来没

网友:
再度检查  发现是isl6262的①脚vrm pwrgd 无 正常3.3v 而且是南桥供给的  (这脚不是cpu供电正常后 而是前 是必要条件)
割开与南桥MCP75连线  触发电流变成0.38A  和正常机一样 但测试该点时电压幅度不足 不到1v 且表笔一触就断电 我在正常机上测试  断开后 这点是非常稳定的3.3v  由此看来是南桥输出的vrm pwrgd 不正常(该点在南桥上标注为cpu vld)
那什么因素导致这个呢??????

此板是进水的 但进水部位仅限于isl6262部分 而且 我第一次换了isl6262 已经可以点亮 且运行了一段时间 但经常出现自动断电 到后来彻底不亮 这次是属于返修了 之后换了N个6262 都是如此 现在想起来 当初自动断电的原因就是南桥vrm pwrgd 信号的不稳

网友:
那么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看来你毛病找到了   结果什么样呢

网友:
没那 正在研究 为什么南桥输出的vrm Pwrgd 会不正常 头痛中

网友(2011-03-29):
我有点不懂,为什么1脚的信号是南桥发出的,楼主帮忙说明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