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联想Y160不认光驱

楼主(2011-02-27):
我的联想Y160

网友:
我的联想Y160不认光驱,那位高手帮我看看呀

网友:
先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先换光驱试一 下,还有测试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光驱我换过了,并且光驱在其他机器上是好的。因为我有同样的几台机器。

网友:
光驱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换光驱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光驱到南桥连接的4个电容换了,有80%的是他坏

网友:
我忘记了,光驱能通电的,指示灯是能亮的。

网友:
刷bios可以试试,遇到过特别是Y160

网友:
有换的先换个··
  没的话··先量下接口的供电  时钟 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