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插电源自动触发求助

楼主(2011-02-27):
IBM R61插电源自动触发,CMOS电池有电,并且BIOS时间也可以保存,单独插电源就会自动触发,如果接上电池插电源不会自动触发,单独用电源第一次触发出现IBM界面掉电,第二次可以正常启动,紧急求助

网友:
把那几个开机芯片换下看,上次修个和你这个故障差不多的,换LENOVO的芯片好了

网友:
bios复位试试

网友:
放电也不行吗,?如果不行,把LENOVO的芯片换掉试试

网友:
那个好像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