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915pls主板内存供电求助!!!!

楼主(2011-02-27):
刚收到一块昂达915pls主板,目测内存供电的四个场管给换掉了,求这四个场管的具体型号!!!!此板是上478的CPU

网友:
CPU 旁边的场馆 可以替换 主板其他位置的场馆  一般是09N03 06N03的! 你到费板上拆吧!

网友:
基本上的场管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