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75CPU 主板

楼主(2011-02-27):
同行拿来一块精英775的主板 芯片组是威盛的 内存电压2.6V 1.23 V 总线2.6正常 CPU1.3V CPU复位1.13 PG 1.2 时钟0.3 好像不下正常 北桥 1.5 V 1.2V 2.6 V 基本正常 现在还是不跑码 没有任何思路了 请帮忙
cpu
芯片

网友:
怎么啊 没有修过这个问题吗 有的话 帮帮忙吗 版主说两句啊

网友:
新手 来顶下.

网友:
BISO 刷过了吗?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775加焊座子吧

网友:
焊座子吧,像这样的故障论坛里有很多,你可以去搜搜

网友:
先看下BIOS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AD是否一致, 如果正常,压CPU座,刷BIOS

网友:
加焊时钟芯片和io试试

网友:
应该换换I/O试试看。检查一下北桥供电是多少伏看看正常不正常

网友:
和时钟关系不大,看IO和BIOS

网友:
775座子容易虚焊

网友:
ECS的座子虚焊的多哦

网友:
加焊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