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高压主供电和信号线碰一起引起不开机

楼主(2011-02-27):
笔记本换高压板,换高压板主供电和信号线碰到了 3.3V本来有得。。后面没有掉了,电脑开不了,,拆开电脑把CMOS电池拿掉上电能自动开机 开机后按关机键关机后再开开不了,再把电源拔掉。再插又自动上电。。请问是什么问题!
是不是我把高压板供电 碰到 lcd-bl-pwm的缘故。。查下是到IO的。没插屏也是一样。没插显示器也是一样

网友: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把IO给烧了

网友:
是什么板子,换IO试试

网友:
伙计io挂了,换吧

网友:
我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IO都烧爆掉了

网友:
12V到了IO,还能有什么好事

网友:
估计连显卡都完了

网友:
笔记本高压主供电和信号线碰一起肯定要烧IO了,先换一个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