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的屏线也容易坏,算是通病了

楼主(2011-02-27):
大家可能都知道V3000系列是是“显卡门”的重灾型号,可是知道这个型号的屏线容易出问题的同行多不多呢?我最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遇到V3000屏线有问题的一台机器修得之痛苦了,那是一个965GM的集成显卡主板,机器送修的时候能点亮,开机要到输入XP账号密码的时候才显示,然后进入桌面也只能显示1024*768的界面,本来是1280*800,剩余的就是黑色的,不显示任何东西,于是我拆机做了北桥好了,客户取机走了,收了220元,和平时一样,也没有多在意,谁知道第三天客户又送回来了,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于是我认为是BGA没有做得好,又加焊,还是一样,没有搞定,换了一个新芯片的965GM不开机了,郁闷,于是又把旧芯片换回去,还是老样子,看来那个芯片有问题吧,于是重新订购了2个芯片回来,BGA回去,故障依旧,还是要等到开机进系统logoin欢迎界面后开始显示,这下得出结论不是北桥的问题了,那是什么的问题呢?CPU 内存这些早就排除了,正好另外的客户送修V3000,把上半部分直接接过来,开机正常了,我晕哦,原来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啊,拆开换屏一样的问题,于是找来一根屏线换了,故障排除。虽然修好了,但是超级郁闷。后来我又进了4-5条屏线,都用在维修和我朋友修
笔记本
中使用出去了,这足以说明V3000屏线非常容易坏了。与此接近的型号有CQ40,这个机器的屏线也容易坏。我接修的一台cq40确定是屏线问题后,在淘宝上进了2条所谓的“全新”屏线,结果都有问题,这更说明这个屏线容易坏了。最后郁闷的一根一根测通断,自己修屏线而不再淘宝上买屏线了。
笔记本

网友:
我去年修了一台V3000屏线坏的,那是945独显的,7200显卡,外接正常,本屏黑屏,开始按通病做显卡,结果,重做一次,换一次,依旧,这才换另外一块带屏线的V3000屏一试,却是正常的,最后一测屏线有一根断了,是给EDID供电的,这样显卡不能通过I2C总线读到屏信息,以为屏不存在,因此,没输出LCD EN BLON故而黑屏,折腾了一整天才修好。

网友:
昨天我也修了台这个问题。先重植了芯片。不行。然后换了新的也不行。正好另外也是台V3000换了个屏才OK.来面就找排线问题。。。早看到这个就不要绕这么多弯了。排线我是直接飞线的。没买现成的!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有背光无显示,做显卡好了,一个月后回来,还是一摸一样的问题,再次做显卡,无果,看电流跑动应该正常,后来踩发现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乖乖,我有个也是有时正常显示,有时块进桌面才显示,有时进 了桌面切换才显示,害我换显卡,再换,换屏线,最后是屏的问题,郁闷噢

网友:
我最近也发现了 V3000屏线容易断!前天接手一个 不动不要紧 一动就有条纹 屏是三星的 拆下来 无论你怎么动都没事 我把接口重新用隔热胶带粘好 装回去还是一样!估计是屏线进去的时候被压住了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不知道淘宝是否有的卖!

网友:
我碰到过D620的机器,显示的和楼主一样,有一片是黑的。然后干桥。。没用,客户突然蹦了一句话:不可以先换一下屏线?、、、果然。。

网友:
v3000的屏线换过几条了。很容易误判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来不到关键时候不能动桥啊。。

网友:
你们修的还只是不亮屏的。。我接到台V3000开机屏冒烟了。。屏线在转轴哪里断开并且还短路了。。。直接把屏的8腿管挂了2个。。。PCB烧了个坑。。。。

网友(2011-04-15):
v3000的屏线确实很容易坏 我都有备用。还有cq40 amd的 基本上板坏了 cpu 80%都是坏的 有时候客户就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