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开机时屏亮了一下就黑屏外接CRT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2-27):
(无正文)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的问题

网友:
看看灯管两头是不是接触不好或短路  在就是高压条问题了

网友:
把灯管从高压板上拔下来差个灯管试下如果亮就是灯管坏了 不亮就可能是高压板或连带坏了

网友:
可能高压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