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用电池开机进系统过一会死机掉电

楼主(2011-02-27):
一台IBM X31的机子,拿过来的时候是有时候不能触发,把电池拔掉后能够触发,电流0.05A。单用电池不能触发,发现电池旁边有个小保险断路了,连电池管理IC一起换掉,用电池可以开机了,但是进系统过一会就会死机或者掉电,接外接电源没问题。请问下可能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
有高手路过吗?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
掉电,那就还是充电芯片那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