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点一会黑屏,一会又好了???、

楼主(2011-02-27):
显示器点一会就黑屏但是一会还好了,一会又黑屏,总是以会亮一会黑屏,怎么回事啊????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查电容,灯管

网友:
一是:电压不稳定,,看看电容啦
二是:高压电路坏
三是:灯管坏
四是:电路板焊得不好啦

网友:
黑屏了不动它还会在亮吗?

网友:
恩 黑屏后部动他,自己还亮了,玩了还黑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最好把这两者分开试一下,。如果是显示器的问题,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起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