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10C不能开机

楼主(2011-02-27):
        今天接手一台清华同方K410C的笔记本,接电待机0.22A,拆机,手模MAX8734A发烫,就把8734A更换,还是故障依旧,量各处无短路,查到8734A   18脚电压不正常2.5V    查得图纸为5V DL ,看到旁边连了一个5脚的IC,把它拆下来就待机为0.01A,看上面型号是151R5,不知道这个可能用什么替代。求助各位了

网友:
没人顶,自己顶一下,查到就是那个东西坏了,芯片型号叫APL5151-33BC-TR,不过机子还没有显示,CPU供电没有出来。还要继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