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主板

楼主(2011-02-27):
intel 865主板跑码正常,走到从硬盘或者软驱启动的时候就死机~!有修过这类似故障的兄弟给帮下忙~!

网友:
看硬盘方面的问题    数据线是不是好的   看数据线是否插好

网友:
进PE 死机不!

网友:
如果近PE也是我感觉应该是内存 如果不是那就是硬盘  硬盘的感觉大

网友:
同意四楼的意见,我和他想法相同

网友:
经验老到,很受用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硬盘~最小系统~走到引导那里就死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小系统法~到引导那里就死机~光标不动~按键盘上任意键都不管用了~还有别叉开话题~我在主板维修  这块发帖子就是已经排除其他原因了~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那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