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10L 不加电 求助 。。。

楼主(2011-02-27):
      今天接了个DELL  PP10L  的本本  状况是不加电   待机芯片是MAX1999   芯片的工作条件只有公共点20脚有19V    6脚开启电压只有0.5V    其他脚没有电压  。。 开机键也是0.5V   开机键连到IO  LPC47N254-AAQ   。。。。。求助啊     IO是BGA封装的那种   已经吹出来从新植物种过   无果   。。。

网友:
6脚SHDN0.6V不正常;

网友:
将PDF发上来

网友:
重点应该放在6脚SHUTDOWN#上

网友:
哎.....现在这个IO没有得换    基本上确定是它的问题       现在却客户换板啦     那板便宜  ...懒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