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Q15N开机后能显示一分钟左右就白屏了,第二次开机,几秒钟就白屏

楼主(2011-02-27):
现代Q15N第一次开机后能显示一分钟左右就白屏了,第二次开机,几秒钟就白屏.当插上VGA信号线是屏会重白屏转到正常画面到几秒钟后又白屏了,驱动板到屏的两条排线也加固过了,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整块驱动板都加焊过了,还是一样现象,求助那里出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过屏来试下啊。。这种情况都是屏的问题多。。

网友:
没有屏换来试,Q15N有没有这种通病

网友:
本人学习学了啊!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真的没有人见过这个现象?

网友:
你为什么不换下驱动板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