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自动上电

楼主(2011-02-27):
插电源自动上电,IO是IT8712F-S(KXS)的85脚,3。1V  76脚没电压(直接连绿线的,没有接三极管不知道什么拉低了这个电压)75脚有5-0跳变,72脚,有3。3-0跳变,71脚有0-3。3跳变,IO应该是正常的,换过IO也一样,挑起IO的76脚,量ATX绿线还是一样没电压,所以上电自动开机,没复位不跑码,怎么修啊

网友:
谁给一下思路也好啊,把IO的76挑起来了,还有什么可以拉低ATX绿线的电压

网友:
这是是南桥和I/O一起开机的吧?

网友:
  赚积分  一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