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吱吱”响 是“它”的问题,求助怎样解决!(已修复)

楼主(2011-02-27):
年前在淘宝买了个有些山寨的500W电源,发现待机状态下会有微弱的“吱吱”声,刚插上电之后,电源的“吱吱”声也是由慢变快,"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样的就一直响了.电源接到电脑上,使用一切正常,但"吱吱"声会比待机时更响一点.卖家说主动式FPC电源会有高频声,正常现象,但听着有些闹心,今天拆开电源用纸筒接触各个元件用耳朵贴近纸筒另一端,来听是哪个元件的噪音,最后发现是这个元件发出来的见图,看样子应该是电容吧(本人比较菜,对电子电路不太懂,不要见笑),上面标着"105K  400TVMPE"

带电测它的电压是310V  主电容好像测得是360V左右,

把它拆下来再通电,这个"吱吱"声就彻底没有了,这个元件应该是滤波用的吧,  拆掉它使用也正常,不知道没有它会有什么影响.现在它有"吱吱"声是正常的吗, 应该怎样解决呢.

左边是我这个电源拆掉的 右边是其它旧电源拆下来的, 应该不能用右边的替换这个吧,  右边250HT,是不是指耐压值最大是250V的,那样的话就不行了.

本人对电子不是很懂,希望各位大师多多指点一下.

在一个IBM的笔记本旧电源里找到  400V 1.5UF和400V 0.47UF的这个薄膜电容,这个电容主要用途是滤波用的,容量大一点应该没问题,所以决定用400V 1.5UF的这个替换.但体积大了一倍, 后来我竖着焊进去了,一个脚焊到板上,另一个脚引线的,安装完后,"吱吱"声 彻底没有了,装上暂时使用了几个小时也没什么问题,应该算是基本解决了此问题.

网友:
放心代换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正负极之分吗, 400TVMPE 和250HT 都是指的什么, 它是并联在输入直流310V上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
你可以 把它想象成一个无极电容。作用嘛 可能是过滤220V 过来的杂质吧、我从来不考虑某些元件的作用,知道怎么代换 就OK 了

网友:
400V1UF的聚脂电容,最好是用原型号代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105K 是代表1UF吧,  400TVMPE 代表400V吗, 那 250HT是250V?  这样的话,换了会爆吧.

网友:
确定是从哪发出的声音,用纸筒,是个好办法啊,赞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105K 是代表1UF吧,  400TVMPE 代表400V吗, 那 250HT是250V?  这样的话,换了会爆吧.

不会爆的 你可以参考社区电容电话帖子 我记得是220V 代换440V  错了不要骂我
不过我很是同意 天高云飞 师傅说同值代换的,这样风险比较小。不过是在没办法了,也只能试试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如果上面标的是400以上的数值,还有胆量换, 这个我用表测了都有305V, 用这个标250的不敢下手, 这个电容为什么会吱吱响呢,现在也确定不了它是坏的. 有些更差点的电源把这个电容都省了,也一样正常使用,不知道缺了它会有多大影响.

网友:
高频滤波电容,最好不要缺少它,是给开关变压器滤除高频杂波的,有异响可能它工作情况不是很理想,换一个试试,最好是同型号的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找一模一样的这个型号,应该不太容易,不知道能否用其它类型相似功能好买的电容来代换.

网友:
这个电容是滤除高频杂波的,在交流电源有严重干扰(如在同一线路中使用冲击钻等)时,可以减少干扰杂波,可有可无,当然有比无好!工作时一般是无声,有声音时表示这个电容内部有问题(如卷芯的松紧问题或焊接的问题),但这又不能说这个电容是坏的,因为电容容量正常。所以最好换个试试,那个250HT的可以用,因为有安全系数,不是说大于250伏就要击穿了,当然耐压大一点的更好!另外这种电容是无极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多谢指教, 有机会找找电压容量相同的,找不到就试试250HT看看.

网友:
谢谢12楼,又多学了知识

网友:
这个电容用400V1UF的MKP电容代换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 1UF 400V的 我没找到,今天在一个IBM的笔记本旧电源里找到一个 400V 1.5UF和400V 0.47UF的这个电容,这个电容主要是滤波用的,容量大一点应该没问题,所以决定用400V 1.5UF的这个替换.但体积大了一倍, 后来我竖着焊进去了,一个脚焊到板上,另一个脚引线的,安装完后,"吱吱"声 彻底没有了,装上暂时使用了几个小时也没什么问题,应该算是基本解决了此问题.

网友:
此为高频抗干扰电容,可用等于或高于原来耐压的等容量同介质的电容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容不能乱替换,你这个电源已经不山寨了,这是个带主动PFC的电源,有点声音正常,可能是存货,电容放久了.你可以换个质量好点的,那个105是整流后的一个电容,随便乱换会影响功率因素校正的功率因素,

网友:
用纸筒来诊断很好的点子,这个高频抗干扰电容你可用同耐压或大于原来的耐压同介质的电容来代换即可。

网友:
楼主胆量很大

网友:
用耐压高的代换低的。最少是400V以上。

网友:
105K 是1UF,   400TVMPE 耐压400V,   那250HT是耐压250V,  250V代换耐压太低,此电容最好用同型号换。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你的建议, 同型号一时找不到,我在IBM的旧笔记本电源里找到一个400V 1.5UF的这种电容,容量大了50%,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我已经替换进去有2天时间了,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 只是"吱吱"比较大的声音没有了,到了晚上特别安静时能听到特别细小的类似发电报的高频声, 硬盘不接上,就没有,接上硬盘这个声音就有点明显,但不是硬盘发出来的声音,还是在电源上,是不是电源的12V和5V滤波不好,可不可以并上电容来滤波.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不属山寨品。

网友:
你说拆下来吱吱声就没有了,这个不装也行的

网友:
顶您用纸筒来听声音的办法

网友:
这种电容很容易买到啊.电子市场有点是.

网友:
360V你也敢    裸板量      牛人

网友:
回复 网友H:

呵呵,只要细心点,手稳点,应该没什么事,不过这样确实很危险,之前就裸板被电过一次,确实很痛,所以之后就更加小心了.

网友:
用纸筒来诊断很好的点子,这个高频抗干扰电容你可用同耐压或大于原来的耐压同介质的电容来代换即可

网友:
不用也可以,不过以后可能得经常换大电容

网友:
少见是这个电容影响次次叫的

网友:
用纸筒,是个好办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