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N15235主板去掉网卡芯片 怪现象

楼主(2011-02-27):
主板的具体型号是:K8T890M2AA-RS2H,是不能上网,加了一块独立网卡后,能正常使用了,于是就把板载的网卡芯片给去掉了,再开机,自检提示warning....    NB  fan  tachometer  is  very  slow   system  is  shutling   domn。。。大概意思是风扇转速慢,关机,报警几秒钟后就关机了,请大家看看怎么处理呢,在桥上装上风扇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
原来的网卡留着吧,也不影响什么

网友:
应该是拆网卡弄到别的东西了吧。

网友:
难道这网卡还集成监控功能不成啊?

网友:
会不会是BIOS有自检到网卡

网友:
不解啊。。两都之间应该没什么联系??新装风扇的线插那啊

网友:
板上有北桥风扇的接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