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00P4-PFC 3.3V电压偏高

楼主(2011-02-27):
一长城电源在主机上用有自动关机现象,拆下单独测各路电压正常,插在主板上测3.3V偏高且不稳定,在3.8V左右,其他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判断是3.3V电压偏高引起保护了。于是乎拆电源修3.3V的电路,就A1015  TL431那几个元件,应该很简单,但是全部测过都是正常的,还是不放心用好的元件换过,最后3.3V还是偏高。没了头绪请求帮助,望各位DX指点。

网友:
检查339IC,最好先换

网友:
+5V正常吗?+5V正常的话,那是+3.3V电压调控电路出题。

网友:
3.3v稳压电路   那个L13电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