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维修

楼主(2011-02-27):
开机不显示 接外屏无显示。断定是显卡问题。但我不知道是加焊显存颗粒还是加焊GPU显示芯片呢。修过朋友指点一下了 谢谢

网友:
直接重做显卡吧 不过这款机设计缺陷做了也容易返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加焊显存还是加焊GPU芯片呢?

网友:
加焊GPU啊,先试一下看

网友:
和显存没有关系直接干显卡就行了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一般都是GPU的多,显存的特别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