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进水不上电

楼主(2011-02-27):
今天接一台HP 515不上电,拆机,发现触控板位置进水.经过仔细查看,发现一电阻烂掉了,焊盘也掉了,由于没有电路图,也不知道是多大的,试着短接,机器居然亮了.但心里还是怕怕,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都已经亮机器了还什么好怕的  如果是有问题的早都出来了

网友:
还是搞清楚吧,看看是不是限流电阻什么的,要不到时候会出现很奇怪的问题的

网友:
实在是不行就挂着看个一天的电影。看看有啥问题没 ,最好还是找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