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920显示不正确的问题。

楼主(2011-02-27):
请教高手,安装的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CPU用的PD920 但安装后用CPU-Z软件测试CPU都是显示线程1 核心1 。需要打双核补丁吗,找了好久没找到。都是XP系统的补丁

网友:
什么主板啊?
会不会是系统屏蔽了一个核心啊
还有 cpu-z是新版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