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帮忙看下这个内存颗粒的编号怎么是别?

楼主(2011-02-27):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大家帮帮忙   下面的条码是怎么看的
帮忙解释下 。。。
谢谢高人了。。

网友:
我也不是很懂,向懂的致敬

网友:
第一个不认识
第二个是现代的 单面8位8颗512 ddr400的 05年第50周生产的
第三个 一样  但是个人感觉是打磨的颗粒

网友:
赞成楼上说滴。说真滴。我只看懂第二个。现代512M。第一和第三我也不知道。

网友:
D43颗粒是歪货 打磨的

网友:
第三个如果是单面的是就是256M ,双面的应该是512M!

网友:
对于颗粒型号和具体参数的识别,最佳的方法,就是能够读懂SPD中的关键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知道spd的参数
??
就比如
我有2条  单面512的内存。都有问题,但是用RST 测出来了哪个芯片是坏的,但是我相互调换之后,在放主板就检测不过去了,。。郁闷,。
我换的芯片确定是好的,。。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第一个是双面1G的颗粒

网友:
这个还是像版主说的,上机看SPD最好。不过有些山寨的条子SPD里都没有标识,唉。
只看芯片有点考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