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显示器。。17寸。闪屏。在线等!!!!!

楼主(2011-02-27):
客户拿来,不能开机,拆开看,保险抱头,,后级全桥报头。一个碳士电阻和偶合电容报头。
,,猛吸口烟开始大还血,,3分钟后。上电。头离的远远的怕爆炸。结果还OK。5V 12V都有了。
猛笑。赚了。准备装机。装屏幕高压后测试。亮一下灭。又闪。以为高压也熄火。上万能高压。
三跟线一上,继续开机。继续闪。没头绪了,把屏线拿下,开机。OK。灯管和高压是OK的。郁闷,
继续郁闷,莫非屏保护了。准备换屏线试哈。,,,,,停电了。。一看MMD下班了。明天继续研究。
闪屏的时候,有显示。12V有11-12的跳变,,

请高手帮忙哈给下意见。。明天好准备准备。

网友:
应该是后级电路有问题吧!驱动板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性不大吧。至少可以显示。怕是屏幕和屏线。
。。。您觉得大概是驱动板哪里短路?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个电源板后级电容坏但是电容没有鼓包换上就好了。

网友:
不能沉下克。帮忙解决问题的有礼物送。

网友:
那你意思是把驱动板电容全换了。。我已经把电源板电容全换了。。

网友:
有8成是驱动板坏了。。。。和我修过的一个同方品牌机的显示器现象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