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承运F235T不上电,ISL6232不输出。。。

楼主(2011-02-27):
神州承运F235T不上电,拆机,板号8224D,插上电源ISL6232就发烫。。测量3V和5V输出电感无短路,拆下也一样发烫,就直接换了个ISL6232,换后不发烫了,可是3V和5V还是无输出,测量VIN 19V,SHDN 19V,VCC 19V, LDO3 4V ,LDO5 6V, REF 2V, EN3和EN5 无电压,PG00D无电压不知道有影响不。。
貌似是EN信号有问题?,可是EN来自BDCON3V和BDCON5V,可是这个信号不知道是哪里发出来的。。。
此板IOw83l951d,不知道是不是它发出的信号。。。求大家指点下哈。

网友:
EN3 EN5是3 5V的开启信号,追查它们的来源

网友:
你这图怎么只有一截的,你在别的页面搜下BDCON3V和BDCON5V不就知道这两个信号根在哪里了?

网友:
顺着开关信号找,看是哪个芯片发出来的,再看一下它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是不是有的开了机才会有35V

网友:
LDO3  LDO5 貌似有点不正常。。这类芯片没有 3  5v电感输出,芯片发烫的话    多数是线性电压负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