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天 都修几片般啊

楼主(2011-02-27):
今天我修了3片  一个是不过内存 查了所有的 条件 连cpurst 都出来了 都不过内存 后来查到北桥后面 一个电感 烧糊了
第二片 是x31的 没有3v 5v的供电 查 没有ref 电压出来 直接干掉 max1631  修复故障
第三片 是有时能触发 有是不能触发 查触发信号 到了ec  ec 的工作条件 都满足了  遂换晶振  问题没解决 直接干掉 ec 176脚的 大ec 啊 呵呵
今天就修了3片班   不知道我这速度 是快还是慢 啊 呵呵

网友:
对我来说是蛮速度的!

网友:
这个是看问题
1在配件齐全的情况下
2.别什么问题都往桥上引
还是很快的

网友:
X31应会返修的。应是滤流电容坏才对,给你一加热暂时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点评):
这种问题,我深有同感!

网友:
顺手就快

网友:
一天有三片,当然不错了,如果每天有的话,我就满足了

网友:
这个速度应该还是不错的,我有时一天就那一片还搞不出来

网友:
速度很快了,每天有三块板修,我就很满足了,我们有时连一块板都没有

网友:
几块IBM和HP的板子好多天都没搞定!郁闷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1631 不是ref 出来才工作的吗  难道我判断错了

网友:
我认识人一天超过6片.

网友:
楼主的技术还是很不错!学习实践中!

网友:
天天修是都二修板,好像平均有1。5块吧

网友:
这个没有一定的··看故障的·

网友:
还在学习中。我也觉得看故障。比如显卡门的机器都不说了

网友:
我是新手 一天就休 2快

网友:
至今为止我一天拆装一天最多修过6台机,不过大多都是做BGA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啊。。哥们几天修不出来一块板。。惭愧。。。

网友:
都不错,只要每天都有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