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开机不亮,代码跑A8

楼主(2011-02-27):
DELL D600不良,电流上到0. 5左右,没有跳变,不插内存跑A0,查内存跑A8,一开始怀疑内存插槽虚焊,加焊故障依旧,于是加焊北桥,故障一样,因为D600有网卡芯片虚焊通病,于是加焊,还是一样,把网卡芯片取下植球还是一样,没办法,把南桥芯片给换了,还是一样,把BIOS给刷了,不知是程序不对还是怎么回事,现在不开机了,明天继续修下,请问大家以前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小弟真没有思路了

网友:
请路过的兄弟给个建议,谢谢你们了

网友:
要是不过内存你可以看看键盘上的三个指示灯显示 要是两个灯闪或是中间一个灯亮就是没过内存或是认到内存不过  网卡芯片虚焊是三个灯微微闪   内存槽加焊不行你可以量量排阻啥的
最后再换北桥。。。

网友:
最后再换北桥

网友:
内存插槽的排阻,或者就是北桥了

网友:
大家怎么都是这样啊 修不好的时候请求帮助  修好了就悄悄的啊

网友(2011-03-31):
不好意思,此机没有修好,北桥也换了,因怀疑一个PC卡供电的芯片没有找到,客户不换主板最后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