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 15液晶显示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1-02-27):
此机器来时灯管以烧断,更换两根灯管后,开机显示图像5秒后黑屏。。。。怀疑高压还是有问题。。。不知道6131022300p用什么更换。。,,
还是其他线路有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这种显示器,高压坏了,直接用通用,高压板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