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时序 英文求解

楼主(2011-02-27):
刚刚上网查了我两顿饭的功夫    默然回首   度娘还是这么不给力    内牛中
RTCRST是实时时钟复位    RSMRST   SUSCLK     PWRBTN    VTT   VRMPWRGD   等等  在线求神马      我只要中文翻译和  英文全写  其他小抄类的自己找排档       谢谢了     跪拜中

网友:
rsmrst 是原始复平,在83627ehg   75 脚,8712     85脚据说这个信号会引起不上电

susclk   待机时钟,就是32.768,不过不是晶振上的,这个是方波
pwrbtn   这个开关信号,开关针上就是
VTT前端总线电压,intel  是1.2 V
vrmpwrgd    是CPU电源好信号

网友(点评):
你错 给个笑脸 嘿嘿

网友(点评):
额 是不错 不是你错

网友:
   还有吗  最好加英文 全写  新手 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谢谢老大,我也在找相关解释,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些很得重要

网友:
英文这些东西很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