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桥后用真空吸笔小心取下,不用再值珠就可以焊接到另一板

楼主(2011-02-27):
看有高手说,拆桥后用真空吸笔小心取下,不用再值珠就可以焊接到另一板上,我今天试了三次,都没成功,后来下午泄气了,不搞了郁闷,请高手指点一二呵呵

网友:
这个。。。。理论上讲不科学吧?
焊盘和芯片,各自都会沾上一定的锡,怎么能保证锡全都在芯片上呢?

网友:
是啊,这样的话BGA芯片上的锡球的大小也不尽相同啊,不能保证焊接质量啊

网友:
0.75的南桥我就试过可以的,其它的不敢试,呵呵

网友:
我换显卡的时候都会用真空笔取下,下面的锡珠分布的还可以的,手不要抖。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我认为没的必要省这点事,假如有钢网植个球应该还是很快的,并且质量也有保证

网友:
质量也有保证

网友:
这种做法只能证明你用真空笔用的好,我觉得珠还是重新植

网友:
无意中有时取下的桥还真不用从新植株,但没有这样使用过。

网友:
见过修手机 搞过 芯片小

网友:
我在华强北亲眼见过这样的高手,不过这个东西是要长时间的积累经验才可以做到的!

网友:
我觉得运气,如果你老这样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不能保证每个取下来都这么完美,何况芯片有这么大,手机上的芯片还有可能。

网友:
DDRII内存芯片我就经常这么做,但是芯片外围不能太脏! 因为很多芯片外围太脏的话,里面的锡珠肯定很多细沙尘的,附带着氧化了,结果很不好弄。

网友:
学习了,尝试下。

网友:
能成功的。 只要你手不要抖,   只要锡珠 没有少点的。     少了就补一两个。   最重要的就是没有连珠

网友:
想内存芯片,网卡之类的都可以,下面助焊剂弄多点,让它充分融化一般就全部在板子上了,要拿起来都在芯片上没试过

网友:
如果可行,只能说佩服两字,
但要是小的珠子,估计,拿下来作别的板子上时,哪难度可不敢说

网友:
没事时试试看

网友:
细想一下,这个方法也还是有可行性的。看难度不小,没有足够的经验失败的几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0.6以上的成功过 小了就不行了 不过重新植珠稳当些

网友:
听谁说的!扯蛋!!

网友:
我没有试过,下次要试一下

网友:
现在都是0。5和0.45的工艺,不植株起步看都看不到了

网友:
603的小芯片我试过可以

网友:
还是重新植珠,保险些。

网友:
855 北桥还有DBM都可以做到,915的北桥或FBM以上南桥做不了

网友:
我都没听说过   晕  高手呀  哈哈哈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高手第一次听说,功底不浅啊,呵呵

网友:
没实验过,应该可行,就是两块板都得小心才行

网友:
高手。。。这样做只能是侥幸。。。焊接质量不能保证。。我认为不管做什么技术工作都要一丝不苟、、、

网友:
我正常取下后看的,有些锡全在焊盘上,有些锡在BGA芯片上,你哪能保证都一样的留在焊盘上,吓扯蛋

网友:
重植,质量有保证,同时减少返修的麻烦

网友:
取下来芯片上的锡球肯定偏小,运气好可以。

网友:
没见过,估计难度很大,还是重新支柱有把握

网友:
能行是肯定的,但不是所有的都行,630的显卡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这也行?旁门左道的东西,不要学习的好

网友:
为了机器的稳定性,还是不要省这么点工夫吧!踏实点好哦!维修本来就是是一个取巧的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