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L-CS7遥控器丢了,不能开机。该怎么办?

楼主(2011-02-27):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VPL-CS7。说遥控器不见了,没办法开机,按道理来说应该不用遥控器也可以开的啊。可以找了半天都还是开不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他机器本来就坏了? 如果不是的话需要怎么弄呢。是去淘宝买遥控器吗?  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该机有控制面板的锁定功能的,是不是控制面板的按键被锁定了. 当被锁定,投影机后面板和侧面板上所有的控制面板键,只能通过遥控器操作投影机.当设置为"开"时,持续按住面板上的电源启动键10秒钟,可以在待机模式下接通投影机电源,在接通电源后持续按住"MENU"键10秒钟,锁定即被解除,且"面板键锁定"自动被设定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