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IBM T30缺2.5V和1.8v

楼主(2011-02-27):
手上有两台一样故障的T30,接修时都是显卡过烫,重做显卡后仍然很烫 不显示,电流上到0.55A 定在那里,经查+1.0v、+1.25v正常,+2.5v和+1.8v没有,CPU供电没有,测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正常,2.5V和1.8v的滤波电容都换了,场管换过,电感换过了,MAX1715换过,仍然没有输出,MAX1715的供电16V和5V 都正常,没有思路了  两台一样的故障,应该是通病了,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看1715的控制信号都来了吗?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 你心里老认为是通病的话 修不好机器的

网友:
IBM的板容易断线,看电路图对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