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显示“菜间已锁”

楼主(2011-02-27):
接一联想显示器,液晶19“,打开电源开关,桌面正中央有一黑色方框,中有”采单已锁“,按下面板某一按键,现象消失,再按再现,再按消失,可不能进入显示调节菜单,请高手给解法!!

网友:
想知道,联想的显示器(液晶)进入工厂模式,如何才进入

网友:
写下MCU的程序吧,呵呵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看下菜单按键是不是好的咯,,老兄你的[菜单]也打的蛮正确来

网友:
估计是 按键 有 漏电的 所以 造成 按键锁定

网友:
应该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先把按键全换了,然后长按菜单键,直至解锁为止,时间大概为30S。。。。。产生这种故障就是因为按键漏电造成的。

网友:
谢谢楼上师傅的介绍,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去试试看。

网友:
按键漏电  把按键换了   然后按住菜单键字10秒左右吧  就解锁了

网友:
這個問題(不是按鍵故障)以確定為
軟體問題(可以使用更新24CXX或是將其(清空)

网友:
看下按键有没有漏电、如果没漏电的话按关机键关机  然后按住菜单键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