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推荐下那种刷BIOS的编程器好,还价格便宜,谢谢。

楼主(2011-02-27):
兄弟们推荐下那种刷BIOS的编程器好,还价格便宜,谢谢。

网友:
朋友们推存下!

网友:
便宜也是相对的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只用过希尔特的U580,其他的没用过,但这个我用起来觉得非常的好用,不过贵了点
这个好像当时买要2000左右

网友:
580u停产了, 580p  3000u基本就这些好用,又多芯片型号

网友:
XXX2010 加上3个座子能刷16脚及以下的BIOS,价格在400左右,速度媲美580U

网友:
我用500P,今天去杭州要换一个,太垃圾了,没有一个芯片能认到,认不到就算了,换了系统,有时驱动,软件都装不上,要么装不上,要么一装就死机,太垃圾了,大家不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