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抓狂的品牌台板MS-7500

楼主(2011-02-27):
今天弄了块HP的品牌机子DC5800,板号MS-7500,这板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跟大家聊聊。
1.首先板子结构很特别,不是BTX,不是ATX,不是ITX,样子很怪,接口类型和分布也跟普通板不一样。
2.不上CPU不触发,这个大家讨论下主板通过侦测什么信号才会开机。
3.最怪的是它的上电时序不一样,测试板子是不跑码,南桥都没复位,测得多个电压都没起来,只有内存的1.8V供电正常。先修供电部分,测没电压的场管D极电压是正常的,控制极G没电压,不输出,场管问题没考虑,没图纸看,只能换控制IC,一个一个换,换完南北桥供电控制IC后还一样!板上元件一大堆,实在不知道换什么了,只能换CPU核心供电控制IC了,换完测试,各电压正常,跑码亮机,呵呵。正常板子都是先出南北桥供电的,这个板竟然要先出核心供电才出这些电压,这几个电压分别是2.5V,1.8V,两个1.2V。
接U盘重启想引导进系统,问题重演了,怀疑是没焊好,再次加焊,又好了,再重启,又不行了,火了,把原先那个IC再换上去都这样,重启就不行。就好像主板加焊完微热的时候可以,重启时IC附近凉了就不行了。没办法,只能找PDF看了,IC为ISL6323,查到24脚是EN信号,开机测试这个脚没电压,把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黑笔接地,红笔点这个脚,用万用表给它强加了一个3V左右的电压,机器马上跑起来了,至此,可以肯定是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跑线路,这个脚连了几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没想太多,把贴片电容一翘,再测试,好了。上电时序真怪,算是开眼界了!
3.进BIOS需要密码?我可是拿掉电池了!断电把PSWD这个二针跳线断开几秒后再测试一样,按几次回车可以进BISO,但无法调整,只有把这个跳帽拿掉后才能更改选项。
4.引导PE时不出桌面,只有背景,桌面SHELL没打开,引导XP在滚动条一直滚,不进系统。在BISO里把默认的日期调到XP上市后的日期解决!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板子,这样的问题,跟大家分享。请大家讨论主板通过侦测CPU的什么信号才能开机,THMDA和THMDC?

网友:
不知,帮你顶上去

网友:
sktocc#检测CPU是否安装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一直没有留意过这个信号,查了下,到IO,谢谢分享。

网友:
SMSC的超级IO上有个脚侦测有没有装CPU,不装CPU就会报错,不开机

网友:
修这种主板只有有心人才能修地了,也亏了楼主了,真是不容易,一般谁也想不到是CPU电源管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