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410M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1-02-27):
外地同行发来的联想旭日410M的板子,说是开始暗屏,摸了EC发烫。换完EC以后就不触发了,但是按NOVO键快要开机 还是暗屏。接到主板,先仔细看了看焊过的地方。还好 就只动过EC,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还是自己脱焊了一遍,焊完测试,故障依旧。看来是要查信号了。本着供电 时钟 复位 的原则开始检查,条件都满足啊。再查29PIN的ACIN信号正常 但是30PIN的LID#信号却是低电平 ,(当时没有在意这个信号)。2PIN 的NBSWON#信号 也能随着开关按键跳变,但是4PIN的 DNBSWON#信号却一直是高电平不变化,27PIN RSMRST#信号高电平正常 可是EC为什么还是不触发啊?问题在哪里啊。死来想去。问题还是归结到LID#信号上面去了。这个信号待机应该是个高电平才对的,测无意中试对地阻止尽然短路了。哈哈。EC是换的新的,只有前面的电路有问题了吧!首先将SWI 拆掉 故障依旧。再查前面 有个D5 量了一下 尽然穿了   哈哈问题就在这里啊,找个料板。将D5更换。按开机键触发正常,接屏也可以正常显示了  哈哈

网友:
前几天弄了三块都是LID#信号不正常不触发,无一例外全是上拉电阻掉,你这个刚开始时为什么可以触发。

网友:
经验学习啦,呵呵,请问下正常的情况下,4脚在触发时应该是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然后再变成高电平,是这样的吧

网友:
前几天修的现象跟楼主差不多,重温了一下,也知新了一下!

网友:
有点不解,,D5的短路能造成LID#对地阻值短吗?这个讲的过去吗?还请LZ出来解释下吧。。

网友:
哇塞。。和我最近看的资料将的知识一样啊。。很好 啊,自己又进步了啊

网友:
EC没发出灯管开启信号是吧 直接飞个3V过去 行吗?

网友:
颇有同感,D5怎么会导致对地为零?

网友:
  D5击穿了也不会造成LID 短路呀,同意4楼的

网友:
晨翔电脑 2011-2-28 11:40
有点不解,,D5的短路能造成LID#对地阻值短吗?这个讲的过去吗?还请LZ出来解释下吧。。                          我来解释下吧!是被Q29拉低的,短路时D5失去单向导通性,D5应该是隔离二极管。

网友:
对于对地阻值为0,那应该是楼主哥喝高了些吧!

网友:
EC不是说有带程序的吗?换新的可以吗??我对换EC不是怎么理解,希望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LZ的截图不全造成让人理解不透彻

网友:
同意疑问,d5击穿,造成休眠信号对地短路?

网友:
应该是开路吧,但是开路也不会对地为0啊,如果是开路就能说过去,没有上拉电压所以为低电平,不开机。本来还想问这个LID是什么信号的。看了上面的才知道是休眠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LID#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LID#什么信号啊?他又跟触发有什么关系?工作条件是什么?楼主说的不明白。希望高人出来指点。。。

网友:
联想的本本,休眠键坏的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