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 511机子14.0屏暗屏 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2-27):
接了惠普CQ 511的个机子 14.0的屏  暗屏  我测过  接自己好的屏OK   测试客户的屏还是一样暗屏  屏接口的电压都有了  但是相当于高压部分那块电路没有升压  应该是有个20多V的电压才对  这里没有  这个LED的发光二极管坏的概率应改是很小的   请问高手可以接个类似高压的电路板吗?有这样的东西吗? 如果为客户节省 不去考虑换屏   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望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接你的屏能亮说明不是高压条的问题呀,可你又说高压12V电压没有,如果是高压条的问题那接你的屏应刻也不会亮呀。照你这样说的话应该是客户机子的灯管坏了,坏灯管吧。

网友:
换灯管吧!

网友:
估计就是需要换灯管了。

网友:
在威海可以直接找我.

网友:
以上各楼都没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在表述中概念有点混淆 其实楼主的屏是LED的 现在就是背光没有 似乎是屏电路上的升压电路故障 如果楼主是业内人士 那我要说的只是找到升压的芯片 查资料 找出升压失败的原因 对症下药 解决故障,

网友:
楼上的几位,他是LED的,不是LCD,不要搞错,乱发吗,真是

网友:
照你说的,你这太机子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因为你接你的屏可以亮,说明客户的高压条没有问题,而你的屏的灯管也没有问题

网友:
LZ接你的屏是暗屏吗是的话就换灯管试试吧

网友:
楼主的是LED的屏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我也曾经想过,但是一直没遇到,今天真是应验了!(~ o ~)~zZ
LED屏换二极管发光灯的难度应该相当大,或许是无法更换,至于屏电路我们又不是很熟悉,同情楼主!希望大虾们可以指点一二,我们共同学习!

网友:
LZ都说了是LED屏  还有这么多人叫着换灯管  明显灌水挖

网友:
就是啊  LED的灯管上面有谁拿出来过吗? 我是没见过的

网友:
你们说的都很乱,(参考上图)LED 一般使用5V,同时还要测量一下背光开启电压和亮度调电压。

网友:
LED就麻烦了直接叫各户加钱换屏.led比lcd便宜呀

网友:
主板是好的,应是屏的电路问题,芯片不好找啊,我修到一片,直换屏

网友:
主要看lz怎么忽悠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LED的屏一般都是升压部分坏得多

网友:
好多人都还分不清楚 LED 也是有升压电路的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如还不行,那就是屏下面的发光二极管坏了,需要更换 。

网友:
换灯管。就ok了。说的太麻烦啊、

网友:
叹为观止,高手如云啊!LED也有灯管...看来楼主得换屏 了

网友:
LED屏升压能请楼主说明白一点吗

网友:
你们修几台都是叫客启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