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 两根线接反了会影响信息号吗

楼主(2011-02-27):
无线网卡 两根线接反了会影响信息号吗 还有三根线是怎么回来啊

网友:
好像无所谓

网友:
就是个天线  一样的的

网友:
据说是有分别的,但实际没看出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接反没有影响。

网友:
楼上说的对,接反没有影响的

网友:
最好拆机的时候标记下,但接反了也没关系

网友:
大部分机器都可以接反的! 都是一样的!

网友:
都是一样的啊
没听说还有区别的

网友:
试一下就行了,呵呵。

网友:
没什么 影响。/  随便接。。   我拆这个从不记顺序。  那边插着顺手插那边

网友:
无所谓,随便插就行了

网友:
其实信号就会差一点点的,

网友:
没有记过随便接的

网友:
一样的,接反了也没有关系

网友:
我拆过一台TCL接反了根本收不到信号,再反过来就OK了,不知仍没有人反过来接过,还是没有注意。

网友:
黑色的是主,灰色的是从。无线网卡上有标注Main

网友:
不会的,信号哪有正反

网友:
以前从没注意过 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我基本是不看的··
随便接··毛什么问题···

网友:
很多机器两根线长短很明显,一看便知到

网友:
老机器又可能 现在的新机器都没有问题了 不过尽量 接正却

网友:
不会影响的啦,如果有影响的话,你说现在的DELL的新机都有八根线看你怎么接,

网友:
要是随便接也不用带颜色的线区分了啊。。说也奇怪我也没有注意过。。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
没有什么区别的,都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
目前未发现问题

网友:
一样的。一直是随便接的 没有极性

网友:
我记得有台机子接反了电脑图标带红色的小叉号,能收到信号但是不能用,接正了就能用

网友:
平常维修中要养成按原样恢复的习惯,这样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我很负责的说,两根线的,没有正反直说,他们是天线,都无所谓。但是如果是三根的,还有一根灰色的就一定要注意了,反了就烧。

网友:
就是天线而已啊 没关系的

网友:
无所谓,没有任何影响。第三根是蓝牙信号线。

网友:
每回都记一下,原来没关系啊

网友:
修了这么长时间板子 也没在意过 不过每次都是随便接的 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