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0GT无法装上驱动

楼主(2011-02-27):
杂牌8500GT进系统装完驱动,重启后,设备管理器中显卡总是带感叹号,无法正常启动,系统已经换过几个,可以排除系统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感叹号说明显卡驱动没有装对。但实际上驱动是对的。
这种显卡不要尝试去修,我有过一个杂牌的显卡,尝试去修,结果直接挂掉。

网友:
一般是主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