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完系统后usb口和网卡口不能用

楼主(2011-02-27):
今天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华硕A9T笔记本客户说把里面的东西删除了一些再次开机后就提示Windows文件丢失。我装完系统后没有显卡驱动,usb口也不能用,我插上网线上网一直提示错误769,网也上不了,驱动也下不了,请高手帮一下向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

网友:
请检查驱动装正确否?

网友:
那就换个镜像装,看能不能装上咯

网友:
换了三个不同版本的系统装上都一样

网友:
拆机看看,是不是什么数据线松了哦

网友:
还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之前客户的机子USB可以用吗,有几个USB不能用,如果就一个那就是uSB口坏了,换一个试下,如果全不能用,哈哈,你可能要搞南桥了,USB和系统好像没有关系哦,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看来楼主很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