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0机器5分钟掉电一次,温度高到可以煮开水

楼主(2011-02-27):
今天接到一台HPG60,AMD Turion 64 X2 2.0GHHZ处理器,NVIDIA GeForce 8200M 显卡,其实里面就是个MCP77的三合一桥,NV的驱动认成8200。

       机器刚被同行拿来的时候说装不上系统,叫帮装系统,谁知道一进WINPE就掉电了,拆机的时候不小心摸到散热器出封口的塑料外壳很烫,把板子拿袭来看到风扇出风口一半被灰尘挡住了,心想小意思,吧灰尘一清,裸机装系统吧。

       进PE开始GHOST,到一半又掉电了,重启,进BIOS,掉电,只要开机30秒就掉一次电,反板子过来查下各部位电压,不小心碰到散热器,被烫了一下,人手触摸高温的极限是60-70度,按照摸10秒计算,当时手摸上去三秒就受不了了,这个是散热器温度,散热器下面的部件温度就更。。。心想风扇加个油,桥垫个铜片,改个风扇长转吧。

        弄好铜片和风扇后,启动是不掉电了,但接上U盘或者光驱进PE界面立刻掉电,此时风扇依然滚烫,但是手可以摸10秒左右,看来温度有点改善,掉电或许是改风扇接到USB的5V导致USB负载过大有关,U盘和光驱的电压都走USB的供电,没办法只能把风扇改回原来的摸样,原来因为U和桥温度很高,一直长转。

        此时掉电平均5分钟一起,查过后,各路电压都正常,心想是在没办法该干桥了, 期间因为看到CPU背面的PCB非常烫,而CPU的供电芯片就在座子背面附近,长期高温工作很可能会虚焊,就顺手加焊了下CPU供电芯片,没想到竟然不掉电了。

        顺利装完系统驱动,开始跑3DMARK,跑了2轮没掉电,为以防万一装了个鲁大师看下温度,不看不知道一看吓死人乐,CPU温度80,显卡90度,刚跑完3D的散热器回到了摸上去不能停留超过3秒的程度。索性设置下跑5次3DMARK,终于又掉电了,看来依然存在稳定性问题,现在交给客户不久可能又得抱回来。

        仔细总结下现在问题还有可能存在在三个地方,CPU座子,MCP77三合一桥,散热器,先从最简单的散热器下手,HP竟然在AMD+NV这种发热大户身上装了个铝合金散热块+单条散热管的散热器,而且热管横挡在出风口中间,使风扇出风口的空间减少了一半,这是什么鬼设计啊,从散热器全身高温的情况看,根本就是散热器无法将温度即使排走导致部件高温,TAOBAO搜索了下没有改良散热器,悲剧。

        CPU座子,当时用手触摸散热器的时候,CPU那部分散热器是根本摸不了的,而桥上的那部分散热器可以摸,看来AMD的U是热量的主要来源,它占用了散热器的大部分散热能力导致显卡热量没有及时排走,这种长期高温很可能造成座子虚焊。

        三合一MCP77桥,因为启动的时候,电流上2A才显示HP的LOGO,进系统前的WINXP启动画面,电流经常打到2.8A,有时候甚至上到3A,这个还是 没有接电池的情况哦,拆下本机屏用外接屏启动电路最大有1.9A,或许AMD的高频U电流就大一点吧,还没见过这么大的,或许桥内部有轻微短路,

      今天问师傅解决方法,因为他太忙没空理我,只说了句,高温机器长期使用会对高温部位的局部元件很大影响,造成不稳定,

       现在问题来了,如何降低这个破烂HP散热器的温度?常修HP机器的同学有什么好建议么?我实在不想动CPU座子,和桥,在温度降下来前,没办法确认它们有问题,毕竟现在机器上网,看电影不掉电了,只是跑3D超过10分钟才会掉,
       补充下,加了个散热底座,温度没什么改善,温度只降低了1到2度,因为散热器底座隔着机器外壳,机器外壳是塑料的没办法吧内部热量传导出来。。

2011.04.04:客户又拿机器来了,换了个散热器,解决了,

网友:
  HP 的垃圾就这鸟样。。散热都不好。    只能改风扇常转。打散热硅胶     加铜片  没什么好的办法了   期待高手

网友:
让客户  买个笔记本散热器

网友:
让客户  买个专吹笔记本的台式风扇
hp的本本啊,

网友:
看这样的温度,,把机壳背面挖个洞,,下面弄了个万转的风扇才有可能解决散热,,,

网友(点评):
想法是好的,操作起来难度有点高

网友:
笔记本是应该注意散热,如果散热做的不好的话,卡死,死机情况经常发生!

网友:
最大的可能散热管坏了 要是没坏的话 就是 CPU 供电的高低管出问题了啊  也有可能是CPU 供电出 问题   要是还 都不是 呵呵 CPU 座子 CPU  那座子不好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