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510N白色MCU的程序,用编程器读取出来的。

楼主(2011-02-27):
在网上找到的都是液晶编程器读取出来的是61K,我用西尔特3000U读取出来的文件保存是65K,所以请高手传一下给我,然后这论坛上的也下不了,有的加下我QQ:6169240,可以拿其它资料换。

网友:
就是61K的吧,你看看这个可以不可以用。

三星510N(WHITE)源程序.zip

网友:
我用编程器写了这个进去也是没信号有提示,接信号就不显示,晕乎乎的了。

网友:
MCU本身有问题,不是程序问题,需要更换新的MCU即可

网友:
三星早期NT68系列很多芯片不良的,更换MCU重刷程序OK

网友:
同意。
最好换个通用板试下,确定不是屏的问题,换MCU刷机肯定搞定。

网友:
不一样的版本不一样大吧

网友(2011-04-08):
NT68F63L的用3000U读出来的数据再写入芯片不见得可以使用,NT68F63L要用专用的并口编程器编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程序用3000u读出保存可以用, 不一定要用液晶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