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波器

楼主(2011-02-28):
现在手上有一台100MHZ 1G显波器,搞了好久才知道一点点功能,那位高手有显波器检测主板维修的说明书。

网友:
显波器,没听过.路过

网友:
显波器=示波器,显 示 嘛。

网友:
示波器?也叫显波器?

网友:
恐怕没有这样现成的说明书吧?!你掌握了主板关键的测试点就可以在上面测试了。比如时钟测试点,PWM方波测试等等。

网友:
是啊,看来楼主要加强一下电子基础和主板维修基础方面的知识,预祝你成功.报主板远程培训吧,能到实地更好,月饼老师会让你受益非浅.

网友:
一般都叫示波器,想必你那个也是示波器。示波器是有说明书的,你可以查你那机器的牌子和型号,然后去网上找电子档的说明书。但示波器检测主板维修的说明书,那是没有的。

网友:
比较难懂的东西。。但是很实用

网友:
这是数字示波器

网友:
又一个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