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LENOVO Thinkpad SL400不触发

楼主(2011-02-28):
故障现象:LENOVO Thinkpad SL400不触发

维修经过:

整机去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测试。电流为0。01A。按开关无反应。

拆开撑托和键盘,U型架也取下来,将CMOS电池去掉,插电电脑自动开机正常。看来电脑故障不大,有可能是开关键的故障,取下U型架的开关板下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它的通断,发现的确是开关坏了。跟客户聊天,客户反应以前有一段时间,要多次按开关才可以开机,后来有一段时间没有用了,再开就开不了了。

找到了故障点。将开关表面的透明薄膜挑开,清洁了上下接触金属片,再次测试一切正常。多次开关机测试机器开关正常。

网友:
修机跟看医生看病是一样的,望闻问切。楼主运气。

网友:
嘿,运气。。。发点有水准的上来啊

网友:
过程写的蛮详细

网友:
写的确实很详细!

网友:
运气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