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蓝屏,开机不有时候不显示

楼主(2011-02-28):
以客户的送R52 前段时间在这里加了一条内存1G的内存,以前是256的,这两天送过来说很平凡的蓝屏,有时候开机还不显示,
拆机测内存的几个电压都正常,待机的时候主板cpu有吱吱的响声,请教下告诉这是什么问题,改怎么修, 硬盘系统都是没问题的
cpu
硬盘

网友:
说的这么含糊,没办法说啊

网友:
加了内存以后经常蓝屏,CPU在待机的时间吱吱响是不是有哪个元件漏电了

网友:
换内存怎么样,软件排除了,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先把你加上的内存取下来看还蓝屏不?CPU有响拆机裸板看下是不是CPU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对啊,把那根内存拿掉再测试呢,你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