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求救求救。。。。

楼主(2011-02-28):
一台进水的
笔记本
,外接显示应该算正常,没显示品牌和bos就进入了系统,本屏没任何反映,换过屏,不是屏的问题,显卡也加焊过,所有的大芯片都在进水的另一免,除了io。。。各位请帮忙出出主意啊,谢谢啦。。。。。
笔记本

网友:
高压条有19v,但没控制信号,屏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