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ATX电源都是绿线电压低,短接不启动,请绿线电压低修那里?

楼主(2011-02-28):
对了,紫线都是5点多伏。绿线电压一个是1.7V  另一个是0.92V    短接风扇都不转,而且也没输出,师傅们给个维修思路
电源表面都没看见烧的地方,绿线电压低是什么原因?正常是多少到多少
有人说5V正常,可我有一个电源绿线2.65V,电源正常工作啊      谢谢了

网友:
应该是IC问题!

网友:
绿线一般的电压为5V但个别有的电源例外,若工作不正常的情况下,你就顺藤摸瓜,顺着绿线的连接电路来检查周边所连接的元件会有结果的。

网友:
绿线一般情况下是要5V的,我修的一个航嘉BS 3500绿线只有2.9V,无法启动,正常的时候是4.91V,绿线电压低可能是与它连接的339N坏,像我修的这个就是SG6105DZ直接接绿线的,只能换它了……

网友:
3.3v也是正确的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个长城电源绿线7V多的,短接也是不转,,换7500B就好了!~~

网友:
典型电路里,绿线是LT339输出的,此端子感受低电平为电源启动信号,低电平一般为小于2V,从你描述的故障大体推断为LT339或者外围电路故障。

网友:
电容明显鼓泡 也会让电压下降!!先仔细检查下在说吧!

网友:
是光藕和TL431这部分.误差放大器

网友:
查339外围电路 换339

网友:
绿色线电压1.7V 确实有些低。绿色电压应该是是由 TL494 14针产生的5V基准经过限流电阻过来的,检查TL494的5V基准电压是否正常,限流电阻是否正常。339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