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求助中。..

楼主(2011-02-28):
一块G450 集成卡。.. 开机 电流直彪1.3 大概几秒 回到 0.26 然后继续彪1.3 最后自动掉电.....没思路 无思绪 各项电压正常。..无发热地方。.
不晓得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问题...
掉电

网友:
marke5w
的帖子
是双BIOS的主板不。这个有2种可能,一是BIOS程序有问题,还有一种是集成显卡电路有问题,你注意看下GFXCORE那边的电路

网友:
G450的板,重复开关机的一大把,等过了保,这个就是通病啦,哈哈

网友:
楼主查出什么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
这几天一直没搞, 还放在那呢。..单BIOS 的。..做过北桥 问题没变

网友:
如果刷过bios还不行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别人拆了下来拿给我的。。。螺丝口处有硬伤 貌似硬拽下来的。。。。难侨 不会吧。。。反正现在 BIOS 刷了。。北桥做了。。故障依旧

网友:
既然都有人说是通病了,换个U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