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L不能充电

楼主(2011-02-28):
一台联想C466L机器,客户的电池不充电了,显示电量为0,而且不显示充电中,充电灯一闪一闪的,要求换电池,换上一个拆机的电池,也是不充电,但是显示充电中了,于是定了一个电池换上,发现还是不能充电,显示充电中,但电量不变,始终是61%,拆机测了一下电池接口, 发现1、2脚位16V,3、4脚位0.03V,5、6脚位4.8V-5.2V跳变,测波形也是一样,波形正常,就是有规律跳变,感觉不正常,7脚电压为2.3V,电流在0.017-0.02-19之间来回跳变,充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求助各位师傅,怎么查找故障点?思路是什么?谢谢!

网友:
看下充电芯片的信号是否都来了

网友:
如果确定电池是好的 ,一般是电池充放电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直接更换充电芯片

网友:
有电容坏拉`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多谢各位帮忙,很可惜,客户不修了,给报价嫌贵了,原来电池坏了,还得修主板,一共收400,嫌贵,挺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