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盘大家喜欢用刀头还是马蹄头

楼主(2011-02-28):
先说下我自己,用习惯刀头了所以一直用刀头拖,但是时间久了也发现,只要一不留神,焊盘肯定就拖掉了,没用马蹄头,还没尝试过,不过个人感觉马蹄头的受热面积大,相对来说吊盘的可能性会小
不知道大家伙一般清焊盘都用什么头烙铁去拖

网友:
差不多,习惯就好

网友:
看各人怎样用,习惯就好

网友:
是啊。习惯就好了

网友:
现在一直都是刀头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刀头的。

网友:
马蹄头没见过  我都是用刀片

网友:
马蹄型的接触面大,桥的下面的铜面大,不易拖。

网友:
刀头方便,各人各好

网友:
那个都行啊,只要控制好都行。不过马蹄头更好拖一些。

网友:
我一开始练的是马蹄形的

网友:
K头下电容方便,3C头托焊IO芯片方便。

网友:
我感觉最好用的还是刀头

网友:
刀头最常用,但一些修电视的老鸟喜欢用马蹄头吧

网友:
一直都是用刀头的

网友:
拖掉盘的最大原因一是焊台温度不好一是焊膏质量不好。

网友:
拖焊一般用刀头好些

网友:
刀头还没马蹄头拖的快,个人感觉。

网友:
我想这个要看你经常焊接元件的封装形状来定,比如经常焊接贴片类的理所当然用刀头,即能拖焊又能点焊。如你经常焊带有焊盘的直插类的那什么尖头、马蹄头、刀头都可了,当然都看个人习惯了。

网友:
我也一直用马蹄头的,刀头的还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我习惯用刀头   马蹄头和楼主一样  暂时还没有用过  有一点时间 我还想用尖头的  后来发现  那个头 纯属扯淡  受热面积太小了   根本什么也焊不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你用尖头拖焊盘呀。那多累,尖头飞飞线,清单个焊盘的时候用起来不错

网友:
刀头用久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不可能用尖头托焊盘了啊  有时候芯片连角了   看着 感觉是尖头好用些

网友:
还是刀头的好用

网友:
用刀头。  一开始学维修的时候就是用刀头的  。  用习惯了现在用别的还不好用    。   最只要是用习惯了的好啊  。  不然会很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