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跑69 不亮

楼主(2011-02-28):
电流上到1.20了,还是不亮,最可能的原因应在哪里?
原因

网友:
我认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板子如果没修过其它地方这个代码应该是显卡,过了69,52,60就显了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做了在说吧

网友:
我也认为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用手按一下显卡 加电